请问程序应该如何写比较好?

楼主(2020-06-28):
    已知有三个字符串:

a='(3/5 + exp(x + 5/6))';
b='(3/5 + exp(x))';
    c='(3/5*x + exp(x - 5/6))';

    现在要将exp()里的,x + 或者x - 后面的的分数变成(相应分数)的平方。如果x后面没有运算则不变换
    变换结果:

    a='(3/5 + exp(x + (5/6)^2))';
b='(3/5 + exp(x))';
c='(3/5*x + exp(x - (5/6)^2))';

    请问程序应该如何写比较好?感谢!

网友:
    用regexp函数做正则匹配查询需要替换的位置,然后做对应替换。

网友:
    a='3/5*x + exp(x + 5/6) + exp(x) + exp(x - 59/7)';
b=regexprep(a,'(exp\(x [+-]) (\d+/\d+)','$1($2)^2');

b =  '3/5*x + exp(x + (5/6)^2) + exp(x) + exp(x - (5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