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波峰焊过程中出现的插件引脚锡珠问题,大家一般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20-06-28):
    对于波峰焊过程中出现的插件引脚锡珠问题,大家一般是怎么控制的?调整助焊剂,预热温度,链条速度,事后处理?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推荐?感谢!

网友A:
    锡珠主要与氮气,与绿油面的粗糙度有关,越粗糙接触面越小,锡珠越少;越光滑接触面越大,锡珠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珠主要与氮气,与绿油面的粗糙度有关,越粗糙接触面越小,锡珠越少;越光滑接触面越大,锡珠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