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电阻元件工作原理

楼主(2020-06-28):
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现象称为热电阻效应厂当温度变化时,导体或半导体电阻值会随温度变化,对金属来说,温度上升时,其电阻值将增大。这样,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可以通过测量电阻值变化而得知温度的变化。铂电阻元件就是利用铂金属材料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值也随着变化的特性来测温的。

  铂电阻元件的电阻与温度之目的关系近似线性,其特性方程如下:

  当温度t在-200℃~O℃范围内时,

  当温度t在O℃~850℃范围内时,

  式中:Rt——铂电阻元件在温度t时的电阻值;
    Ro——铂电阻元件在o℃时的电阻值;
    A、B、C——分度常数;
    t——被测介质温度。

  利用铂电阻元件的特性方程式,每隔1℃求取一个相应的Rt值,便可得到铂电阻元件的分度表。这样在实际测量中,只要测得铂电阻元件的阻值Rt,便可从分度表中查出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
铂电阻元件就是利用铂金属材料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值也随着变化的特性来测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