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导一下呗:怎样设置不同PCB里的走线线宽呢?

楼主(2020-06-28):
大神指导一下呗:怎样设置不同PCB里的走线线宽呢?

比如电源走线线宽要加粗(例如20~30mil,第一优先),信号线一般宽度(例如10mli),但有些IC引脚很细,例如8mil左右。这如果选择8mil线宽走线会警报提示不符合10mil宽度,想问下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电源类的可以设置成一个组,对这个组内的线宽进行设置; 只有一个器件区域的走线要比较细,可以对这器件进行区域线宽线距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