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AD15和AD20可不可以同时装在一个电脑上?为什么?

楼主(2020-06-28):
不知道AD15和AD20可不可以同时装在一个电脑上?为什么?

网友A:
    估计应该可以,没有安装过AD15,但是,我电脑里有99SE、AD14精简版、AD20、PADS9.5,安装的时候并没有在意路径,反正都装在C盘,装完之后都能用,互不干扰。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重装系统之后的电脑,先把自己用的非常熟悉不出问题的软件和驱动装完,比如99SE、keil、word、AVR Studio等等软件和驱动,然后用ghost做个系统备份,不太熟悉的软件放在备份之后装,装好没有问题继续做备份,万一出问题不好解决就还原系统,还原系统只需要十几分钟搞定,所以,担心有问题做个系统备份大胆的安装吧,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大胆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应该可以,没有安装过AD15,但是,我电脑里有99SE、AD14精简版、AD20、PADS9.5,安装的时候并没有在意 ...

这一看就是大神啊,楼主的福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看就是大神啊,楼主的福利啊

过奖了!过奖了!我不是大神,我画的电路比较简单,多数是单面板,用的最多的是99SE,PADS只是了解一下,还没有入门,ghost安装还原系统是百度一搜就有,看看就会的眼见活,只是觉得做系统备份的习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方便而已。

网友:
    没有装过,试试

网友:
    可以装的,同时装过17和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