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电阻元件的结构及外形

楼主(2020-06-28):
铂电阻元件的结构形式常见的有下列三种

  1.薄膜式
    薄膜式铂电阻元件是由铂箔积淀于瓷基体表面而形成的,它的体积较小,o℃时的电阻值较大。

  2.线绕陶瓷式

  线绕陶瓷式铂电阻元件用φ0.2mm~φ0.O5mm的铂丝绕成螺旋弹簧状,再装人陶瓷基体的纵向孔内,然后采用微电弧焊接,使铂丝与引线连接,孔内灌釉或填入氧化铝粉,端部用釉封装。

  3.线绕玻璃式

  线绕玻璃式铂电阻元件是将绕好的电阻线圈嵌人玻璃外壳内而形成的。

网友:
线绕玻璃式铂电阻元件是将绕好的电阻线圈嵌人玻璃外壳内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