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电阻元件的主要特性参数

楼主(2020-06-28):
 1.电阻标值Ro
  电阻标值是指铂电阻元件在OC时的电阻值,有Pt100Ω、Pt500Ω及Pt1000Ω几种规格。

  2.允许误差

  铂电阻元件的允许误差分允许温差和电阻误差两种。允许温差分为A和B两级,它们可由下式确定:
        A级允许误差(℃)=±(0.15+0.002t)
        B级允许误差(℃)=±(0.3+0.005t)
  式中:t——温度值(℃)。
  电阻误差一般为
它只适用于Ro=100Ω的元件。

  3.响应时间

  铂电阻元件分水中响应时间和空气中响应时间两种,在水中的响应时间较短,而在空气中的响应时间较长。

  4.自热误差

  铂电阻元件同所有电阻元件一样,当电流流过电阻体时,电流会使电阻体略微加热,从而形成自热误差。自热误差取决于电阻元件的电能输人和自热系数,它可以通过下式进行计算。

  式中:△t——自热误差(K);
     N——电阻元件的电能输入(mW);
     EK——自热系数(mW/K)

网友:
铂电阻元件分水中响应时间和空气中响应时间两种,在水中的响应时间较短,而在空气中的响应时间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