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切换可以用多路复用开关吗?

楼主(2020-06-28):
FPGA设计,外部时钟有两个,切换时可以用多路复用开关实现吗

网友A:
在某些前提下可以:
01.多路复用开关的响应时间(Ton/Toff等)是否满足要求?输出时钟波形是否有畸变?一般情况下多路复用开关不适用于频率太高的场合;
02.时钟切换后到系统稳定,FPGA的逻辑状态不定(0/1/X/Z),此时它的输出是否对外部器件造成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可接受?
03.如果有影响,程序设计参考建议:添加PLL/MMCM,使用其对外输出的locked信号,表示时钟信号已稳定并锁定。
04.假如时钟切换由FPGA控制,则相关控制逻辑需要使用组合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某些前提下可以:
01.多路复用开关的响应时间(Ton/Toff等)是否满足要求?输出时钟波形是否有畸变?一 ...

通常情况下,不做此类型的FPGA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