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FPGA产生的波形“模拟”一个Vref吗?

楼主(2020-06-28):
在用FPGA控制PWM波形输出的同时,想在电路中增加一个Vref(类似集成电路中的参考电压),我想用FPGA直接生成一定电压的波形,可行吗? 各位大佬请指点

网友A:
可行。
//------
尽量先仿真电路,再实际测试:
01.电阻值和电容值的选取。初始可以假定电阻值为1k欧姆,电容值为1uf。
02.信号源调节占空比,看输出Vref是多少(类似于交流电里的RMS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
//------
尽量先仿真电路,再实际测试:

谢谢,谢谢大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