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或者protel建原理图封装,怎样把元件信息加进去?

楼主(2020-06-28):
ad或者protel建原理图封装,怎样把元件信息加进去?比如想加元件价格、元件料号、规格描述等等。
谢谢!

网友A:
建立原理图封装这里有编辑器件属性,第二个图右上角就可以编辑增加上去,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原理图封装这里有编辑器件属性,第二个图右上角就可以编辑增加上去,上图

    了解了,谢谢!

网友:
    建立CIS数据库
    你想要的字段都可以添加关联:比如料号、规格、价格、数量、数据手册、PCB封装、原理图符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