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 做库时怎么导入csv文件建立封装

楼主(2020-06-28):
concept hdl 库时,如何直接导入编辑好的csv文件,直接建立库封装

网友:
concept hdl 原件和封bai装数据库怎样建立
可以du的,打开Allegro Design Entry HDL,打开相应的工程zhi,点击daoSetup,弹出Project Setup 对话框,点击Tools,再点击Design Entry HDL旁边的Setup,弹出Design Entry HDL Options对话框。
然后点击Graphics项,勾选下边Dots 栏下的Auto Dot at Intersect,然后确定就可以了。个人觉得需要两本书。 刚入门的时候如果看夏宇闻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的话,你会陷进去的,感觉东西特别多,也特别杂,估计就没兴趣了,而且也无法很好的抓住verilog的一些主干和层次。 建议买《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