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无法删除叠层

楼主(2020-06-28):
    如下图所示,想要删除不需要的叠层,可是delet那行都是灰的点击不了,已将该层面的东西都删掉了。

网友A:
这跟你那个层有没有东西没关系,是不是左下角选择了impedance或者via types

网友:
    额,没遇到过,要不,楼主试试电脑重启大法????

网友:
    AD20的这个层设置界面和cadence有点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你那个层有没有东西没关系,是不是左下角选择了impedance或者via types

没有,下面就是stackup

网友:
    这是因为你在定义层的时候全部用了core,所以没办法删除,你这个叠层就有问题了,你可以把上下的改成PP就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