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过零检测分析

楼主(2020-06-28):
    大神抽空帮我看下这个过零检测是怎么实现的?和常见的光耦检测有哪些优点$ i! `% }9 B  `

网友:
    VD10+R3+C4构成一个检波bai器,这个检波器的电容C4只有1nF,放du电时间常数t1小,放电快,两zhi端电压最大值为u1。C77是个大电dao容,放电慢,两端电压由稳压管VD11决定,是5.1V。电压关系u1=5.1+0.7V。 在一个交流周期内,假设认为C77、也即VD11两端电压先保持不变。当交流由正半周过零向负半周去的时候,C4两端电压快速下降,这样以VD11上端为参考,R54左端电压比VD11下端高0.7V时,三极管VT1会导通,驱动光耦D10发光,此时右边VERO那地方输出为高。直到把C77电压放光VT1和光耦才截止,光耦熄灭,右侧输出为低电平。 所以根据交流电周期调整电阻电容的值,可以在过零点附近产生一个周期可调的高电平脉冲。这个电路的过零点并不准确,并且是否能正常工作还与交流电周期相关,不好。很早就有专用的过零触发光耦,比如MOC3051、MOC3081之类的,简单可靠。

楼主:
    自己仿真了下,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