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TLAB对一组数据进行插值的方法有哪些?这里告诉你

楼主(2020-06-28):
1、拉格朗日插值
用多项式函数(10.2)作为插值函数时,希望通过解方程组(10.3)而得到待定系数

function y=lagrange(x0,y0,x);
n=length(x0);m=length(x);
for i=1:m
z=x(i);
s=0.0;
for k=1:n
p=1.0;
for j=1:n
if j~=k
p=p*(z-x0(j))/(x0(k)-x0(j));
end
end
s=p*y0(k)+s;
end
y(i)=s;
en

2、分段线性插值
用Matlab实现分段线性插值不需要编制函数程序,Matlab中有现成的一维插值函数interp1。
y=interp1(x0,y0,x,'method')
method指定插值的方法,默认为线性插值。其值可为:
'nearest' 最近项插值
'linear' 线性插值
'spline' 立方样条插值'cubic' 立方插值。
所有的插值方法要求x0是单调的。
当x0为等距时可以用快速插值法,使用快速插值法的格式
为 '*nearest'、'*linear' 、'*spline' 、'*cubic'

3、三次样条曲线插值

Matlab中三次样条插值也有现成的函数:
y=interp1(x0,y0,x,'spline');
y=spline(x0,y0,x);
pp=csape(x0,y0,conds),
pp=csape(x0,y0,conds,valconds),y=ppval(pp,x)。
其中x0,y0是已知数据点,x是插值点,y是插值点的函数值。

插值技术(或方法)远不止这里所介绍的这些,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对于一位插值问题
而言,前面介绍的插值方法已经足够了。 剩下的问题关键在于什么情况下使用、 怎样使用和使用
何种插值方法的选择上。
拉格朗日插值函数在整个插值区间上有统一的解析表达式,其形式关于节点对称,光滑性
好。但缺点同样明显,这主要体现在高次插值收敛性差(龙格现象);增加节点时前期计算作
废,导致计算量大;一个节点函数值的微小变化(观测误差存在)将导致整个区间上插值函数
都发生改变,因而稳定性差等几个方面。因此拉格朗日插值法多用于理论分析,在采用拉格朗
日插值方法进行插值计算时通常选取 n < 7 。
分段线性插值函数(仅连续)与三次样条插值函数(二阶导数连续)虽然光滑性差,但他
们都克服了拉格朗日插值函数的缺点,不仅收敛性、 稳定性强,而且方法简单实用,计算量小。
因而应用十分广泛。

网友:
哈哈哈,谢谢你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