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I PXI-5690前置放大器不能搭配NI PXI-5670/5671/5672射频矢量信号源使用,...

楼主(2020-06-28):
为什么NI PXI-5690前置放大器不能搭配NI PXI-5670/5671/5672射频矢量信号源使用,放大射频矢量信号源的输出功率?

网友:
前置放大器通常用于处理非常微弱的信号,如果工作在高功率输入信号下极可能导致信号失真。前置放大器不同于功率放大器。因为前置放大器的输出往往作为射频测量设备的输入,通常输出功率只有几十dBm。这个输出功率级别低于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用于发射射频信号,例如无线广播。在NI射频矢量信号源前端使用了功率放大器用于放大输出信号。

此外,在矢量信号源输出端使用前置放大器,放大信号的同时也会放大噪声。前置放大器主要用于放大噪底低于矢量信号分析仪噪底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