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态缓冲器输出高低电平问题

楼主(2020-06-28):
如图,电路描述如下:OE使能,输入悬空,输出接上拉电阻,         1.上电测试,在输入端悬空情况下,输出端测得低电平,但实际输出端是上拉的,而且OE脚是使能的;
         2.改进电路,在输入端加上上拉电阻,上电测试,当输入端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输出端也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问题:1中为什么输出端是低电平?是因为OE使能情况下,输入端是悬空,处于不定状态?
请教各位

三态缓冲器

三态缓冲器

网友A:
74LVC224A是一个CMOS器件,CMOS器件引脚不允许悬空,悬空为不定态,必须接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如果是TTL器件就不一样了,TTL器件引脚悬空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VC224A是一个CMOS器件,CMOS器件引脚不允许悬空,悬空为不定态,必须接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如果是TTL器 ...

感谢楼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