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仪表放大电路的频响问题

楼主(2020-06-29):
这个电路的频响特性曲线有个尖峰,怎么能把它消掉?

网友:
正常情况下它应该的在低频和高频时增益是衰减的,可这个电路却是增益上升,搞不懂错在哪了 更多操作

网友:
    这个,有难度。
改成真正的单片仪放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