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采用单相全桥逆变器的交流稳压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20-06-29):
    一种采用单相全桥逆变器的交流稳压电源设计方案

    【导读】采用PWM高频逆变器的补偿式交流稳压电源的原理电路如图1所示。其中补偿电压uco由单相全桥逆变器产生(也可以采用半桥式或推挽式逆变器),逆变器采用高频SPWM调制。

    单相全桥逆变器的输出电压uab通过输出变压器Tr,把电压uab变成补偿电压uco在Tr的次级输出。Tr的次级串联在主电路中以对市电电压的变化进行补偿,保持输出电压uo稳定不变。图中LFCF为低通滤波器,以滤掉逆变器输出电压uab中的高次谐波。变压器Tr次级绕组的电阻和漏感以及市电电源内阻共同组成线路阻抗Z,则当负载变化时在Z上产生的压降会使输出电压随之变化。ur为用正弦电压发生器和锁相环产生的标准参考电压,锁相环是使ur在相位上与市电电压us同步。用瞬时值usZisur作为SPWM全桥逆变器控制电路中的调制电压,控制电路的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按此图的高频SPWM调制原理,当用(usZisur)作为正弦调制波时,就可以使逆变器的输出电压与市电电压的变化和负载电压的变化成比例。

图1:采用逆变器补偿的交流稳压电路

    图2:控制电路原理框图

    逆变器输出电压的谐波分析

    uco的频谱如图4所示,可知:载波比N越大,谐波频率越高,滤波越容易,所需的LFCF的值越小,当fc=12.8kHz时,LF=10mH,CF=2μF,即可将uco中的高次谐波滤掉。

    考虑线路阻抗Z的补偿分析

    由于逆变器开关管的正向压降,开关死区、变压器Tr初级绕组的电阻及漏感和交流滤波电感LF的绕组电阻及电感的影响,会使补偿电压uco的值减小。但这种影响不大,而且是基本固定的,与负载的大小变化关系不大,因此可以通过增大变压器Tr的变比ξ来补偿。

网友:
    看看楼主说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