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d中所有过孔变焊盘?

楼主(2020-06-29):
怎么把ad中所有过孔变焊盘?,求教

网友:
    软件定义的属性不一样不能替换,只能手动换了

网友:
    AD17可以啊,tools->convert->convert selected vias to free pads

网友A:
    我用的AD10是可以的,多选你要修改的过孔,【Tools】-【Convert】-【Convert Selected Vias to Free 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D10是可以的,多选你要修改的过孔,【Tools】-【Convert】-【Convert Selected Vias to Free Pads】

    好的,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
    还没用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