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图中的个层都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0-06-29):
pads pcb图中的个层都代表什么意思
PADS软件中的层分这样几类:
21层……Solder Mask Top→→→→→表示输出主焊盘的Gerber文件。它包括Pads(焊盘)和 TestPoints(测试点)可以用来走裸露线→→→顶层
22层……paste Mask Bottom→→→→→表示输出SMD(表面封装)元件的Gerber文件。PowerPCB会选择层上的SMD元件的Pads(焊盘)进行输出→→→底层
23层……paste Mask Top→→→→→表示输出SMD(表面封装)元件的Gerber文件。PowerPCB会选择层上的SMD元件的Pads(焊盘)进行输出→→→顶层
24层……Drill Drawing→→→→→表示输出钻孔参考图文件。只是存放钻孔位置信息的文件。
25层……Layer_25→→→→→是内层负片设计时使用,用来做安全焊盘,注意只有DIP元件才需要,QFP等SMD表面帖装元件是不需要的。安全焊盘一般应该设置得比表面的连接盘大。
26层……Silkscreen Top→→→→→表示输出丝印层的Gerber文件。PowerPCB将会对选定的Silkscreen层中的Line(2D线),Text(文本)和Outline(边框)进行输出→→→顶层
27层……Assembly Drawing Top→→→→→表示输出装配的Gerber文件。→→→→→顶层
28层……Solder Mask Boottm→→→→→表示输出主焊盘的Gerber文件。它包括Pads(焊盘)和 TestPoints(测试点)可以用来走裸露线→→→底层
29层……Silkscreen Bottom→→→→→表示输出丝印层的Gerber文件。PowerPCB将会对选定的Silkscreen层中的Line(2D线),Text(文本)和Outline(边框)进行输出→→→底层
30层……Assembly Drawing Boottom→→→→→表示输出装配的Gerber文件。→→→底层

网友:
没用过pads,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