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指挥出现报错无法添加图例,请求大神指点一下如何修改???

楼主(2020-06-29):
%% Tm-Ps
figure(2)
[AX,H1,H2]=plotyy(Dyear,Tm1,Dyear,Ps,'plot');
hold on;
set(AX(1),'ylim',[240 310]);   % 坐标轴范围
set(AX(1),'ytick',[240:10:310]) %坐标轴刻度
set(AX(1),'yticklabel',[240:10:310])
set(AX(2),'ylim',[900 1050]);
set(AX(2),'ytick',[900:50:1050]) %坐标轴刻度
set(AX(2),'yticklabel',[900:50:1050])
set(H1,'color','r')
set(H2,'color','c')
legend([H1,H2],'Tm','Ps',0);
hold off;
这是我使用的代码,但是执行指挥出现报错无法添加图例,请求大神指点一下如何修改。

网友A:
这个是哪个函数啊

网友:
请在编辑页面使用<>插入代码方便阅读和复制代码;
上述代码片段存在部分变量不存在的错误,无法复现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在编辑页面使用插入代码方便阅读和复制代码;
上述代码片段存在部分变量不存在的错误,无法复现你的问 ...

其他步骤都可以实现,只是legend会报错,无法实现图例的添加,legend([H1,H2],'Tm','Ps',0);这一句是出现报错的地方

网友B:
请尝试:

legend({H1,H2},'Tm','Ps',0)

否则,错误提示内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尝试:

legend({H1,H2},'Tm','Ps',0)

错误使用 legend (line 279)
参数无效。有关详细信息,请键入 'help legend'。
错误提示是这个,但是成图是有的,只有图例没有

网友C:
可能是旧版本的代码。legend中的0表示图例的默认位置?把零去掉试试吧

legend([H1,H2],'Tm','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旧版本的代码。legend中的0表示图例的默认位置?把零去掉试试吧

legend([H1,H2],'Tm','Ps');

问题解决了 ,就是这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论坛帮帮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哪个函数啊

这不是函数啊,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