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3C2440的嵌入式Linux驱动——DS18B20温度传感器(添加使用platform总线机制)

楼主(2020-06-29):
此代码不是本人原创。仅供参考!

该驱动程序基于TQ2440开发板,内核2.6.30。

驱动程序比较简单,使用字符设备来实现。要注意的是在模拟DS18B20的总线时序时,处理器不能抢占当前线程从而造成时序错乱,因此使用了自旋锁来禁止处理器抢占。

代码比较简单,所以代码注释也比较少。如果有不明白的请参考DS18B20的datasheet以及<<Linux设备驱动程序>>的第三章。

1. 驱动代码一

NOTE:请使用驱动代码二,代码一不支持多进程访问。

//using cdev to create device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mach/hardware.h>
#include <linux/device.h>
#include <linux/kdev_t.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spinlock.h>
#include <linux/mutex.h>
#include <asm/uaccess.h>

#define DEVICE_NAME "ds18b20"
#define SKIP_ROM 0xcc
#define CONVERT_T 0x44
#define READ_SCRATCHPAD 0xbe
#define DQ  S3C2410_GPB5

MODULE_LICENSE("GPL");

static struct ds18b20_info
{
        struct mutex         ds18b20_mutex;
        spinlock_t        ds18b20_spinlock;

};

static int ds18b20_init_work(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
        char n;
        unsigned long flag;

        spin_lock_irqsave(&dsin->ds18b20_spinlock,flag);
        s3c2410_gpio_setpin(DQ, 1);
        udelay(70);
        s3c2410_gpio_setpin(DQ, 0);
        udelay(500);
        s3c2410_gpio_setpin(DQ, 1);
        udelay(70);
        n = s3c2410_gpio_getpin(DQ);
        if(n == 1)
                n = -1;
        udelay(80);
        spin_unlock_irqrestore(&dsin->ds18b20_spinlock, flag);
        return n;

static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flag;

        spin_lock_irqsave(&dsin->ds18b20_spinlock,flag);
        for (i = 0; i < 8; i++){
                s3c2410_gpio_setpin(DQ, 0);
                udelay(10);
                s3c2410_gpio_setpin(DQ, (data&0x01)? 1:0);
                udelay(40);
                s3c2410_gpio_setpin(DQ, 1);
                data >>= 1;
                udelay(1);
        }
        spin_unlock_irqrestore(&dsin->ds18b20_spinlock, flag);
}

static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unsigned char i, value= 0;
        unsigned long flag;

        spin_lock_irqsave(&dsin->ds18b20_spinlock,flag);
        for(i = 0; i < 8; i++){
                value >>= 1;
                s3c2410_gpio_setpin(DQ, 0);         //pull low
                s3c2410_gpio_setpin(DQ, 1);                //pull high
                if (s3c2410_gpio_getpin(DQ))        //read
                {
                        value |= 0x80;
                }
                udelay(40);
        }
        spin_unlock_irqrestore(&dsin->ds18b20_spinlock, flag);
        return value;
}

static int ds18b20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 kmalloc(sizeof(* dsin), GFP_KERNEL);

        if(dsin == NULL){
                printk("No memory for ds18b20\n");
                return -ENOENT;

        memset(dsin, 0, sizeof(*dsin));
        file->private_data = dsin;
        spin_lock_init(&dsin->ds18b20_spinlock);
        mutex_init(&dsin->ds18b20_mutex);
        printk("<1>open ds18b20 \n");
        return 0;
}

static int ds18b20_clo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 file->private_data;
        kfree(dsin);        //必需释放
        return 0;

static int ds18b20_read (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f, size_t __user count, loff_t *offp)
{

        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 filp->private_data;
        unsigned char temp1, temp2;
        unsigned char buffer[2];
        unsigned long err;

        mutex_lock(&dsin->ds18b20_mutex);
        if(ds18b20_init_work(dsin) < 0)
                printk("ds18b20 unavailable\n");
        ds18b20_write_byte(SKIP_ROM, dsin);
        ds18b20_write_byte(CONVERT_T, dsin);

        ssleep(1);

        ds18b20_init_work(dsin);
        ds18b20_write_byte(SKIP_ROM, dsin);
        ds18b20_write_byte(READ_SCRATCHPAD, dsin);
        temp1 = ds18b20_read_byte(dsin);
        temp2 = ds18b20_read_byte(dsin);
        mutex_unlock(&dsin->ds18b20_mutex);

        buffer[0] = temp1;
        buffer[1] = temp2;

        err = copy_to_user(buff, (void *)buffer, count);
        return err? -EFAULT:count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ds18b20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ds18b20_open,
        .read = ds18b20_read,
        .release = ds18b20_close,
};

struct cdev my_cdev;
dev_t dev_num;
static char __initdata banner[]="ds18b20 sensor forth edition, made by yanjun\n";
static struct class *led_class;
static int __init ds18b20_init(void)
{
        int ret, err;

        //get the device number in a dynamic way
        if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dev_num, 0, 1, DEVICE_NAME)) < 0)
                printk("alloc_chdrev_region error");
        printk("dev_num = %d\n", MAJOR(dev_num));

        //create and initialize a cdev in a dynamic way
        cdev_init(&my_cdev, &ds18b20_fops);
        my_cdev.owner = THIS_MODULE;
//        my_cdev.ops = &ds18b20_fops;
        err = cdev_add(&my_cdev, dev_num, 1);
        if (err < 0)
                printk("cdev error");
        printk(banner);

        //create a device node
        led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DEVICE_NAME);
        if (IS_ERR(led_class)){
                printk("Err:failed in embedsky_leds class.\n");
                return -1;

        device_create(led_class, NULL, dev_num, NULL, DEVICE_NAME);

        printk(DEVICE_NAME"initialize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ds18b20_exit(void)

        cdev_del(&my_cdev);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_num, 1);
        device_destroy(led_class, dev_num);
        class_destroy(led_class);

module_init(ds18b20_init);
module_exit(ds18b20_exit);

2. 驱动代码二(使用platform机制)
该代码基于代码一,进行了简单的修改,使用platform机制,修正了不能多进程访问的bug。

//using cdev to create device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mach/hardware.h>
//#include </opt/EmbedSky/linux-2.6.30.4/arch/ARM/mach-s3c2410/include/mach/regs-gpio.h>
//#include <asm/arch/regs-gpio.h>
//#include </opt/EmbedSky/linux-2.6.30.4/arch/arm/mach-s3c2410/include/mach/hardware.h>
#include <linux/device.h>
#include <linux/kdev_t.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spinlock.h>
#include <linux/mutex.h>
#include <asm/uaccess.h>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define DEVICE_NAME "ds18b20"
#define SKIP_ROM 0xcc
#define CONVERT_T 0x44
#define READ_SCRATCHPAD 0xbe
#define DQ  S3C2410_GPB5

MODULE_LICENSE("GPL");

struct ds18b20_info
{
        struct mutex         ds18b20_mutex;
        spinlock_t        ds18b20_spinlock;

};
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static int ds18b20_init_work(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
        char n;
        unsigned long flag;

        spin_lock_irqsave(&dsin->ds18b20_spinlock,flag);
        s3c2410_gpio_setpin(DQ, 1);
        udelay(70);
        s3c2410_gpio_setpin(DQ, 0);
        udelay(500);
        s3c2410_gpio_setpin(DQ, 1);
        udelay(70);
        n = s3c2410_gpio_getpin(DQ);
        if(n == 1)
                n = -1;
        udelay(80);
        spin_unlock_irqrestore(&dsin->ds18b20_spinlock, flag);
        return n;
}

static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flag;

        spin_lock_irqsave(&dsin->ds18b20_spinlock,flag);
        for (i = 0; i < 8; i++){
                s3c2410_gpio_setpin(DQ, 0);
                udelay(10);
                s3c2410_gpio_setpin(DQ, (data&0x01)? 1:0);
                udelay(40);
                s3c2410_gpio_setpin(DQ, 1);
                data >>= 1;
                udelay(1);

        spin_unlock_irqrestore(&dsin->ds18b20_spinlock, flag);

static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unsigned char i, value= 0;
        unsigned long flag;

        spin_lock_irqsave(&dsin->ds18b20_spinlock,flag);
        for(i = 0; i < 8; i++){
                value >>= 1;
                s3c2410_gpio_setpin(DQ, 0);         //pull low
                s3c2410_gpio_setpin(DQ, 1);        //pull high
                if (s3c2410_gpio_getpin(DQ))        //read
                {
                        value |= 0x80;

                udelay(40);

        spin_unlock_irqrestore(&dsin->ds18b20_spinlock, flag);
        return value;
}

static int ds18b20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file->private_data = dsin;
        printk("<1>open ds18b20 \n");
        return 0;

static int ds18b20_clo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printk("Now kfree has been executed");
        return 0;

static int ds18b20_read (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f, size_t __user count, loff_t *offp)
{

        struct ds18b20_info *dsin = filp->private_data;
        unsigned char temp1, temp2;
        unsigned char buffer[2];
        unsigned long err;

        mutex_lock(&dsin->ds18b20_mutex);
        if(ds18b20_init_work(dsin) < 0)
                printk("ds18b20 unavailable\n");
        ds18b20_write_byte(SKIP_ROM, dsin);
        ds18b20_write_byte(CONVERT_T, dsin);

        ssleep(1);

        ds18b20_init_work(dsin);
        ds18b20_write_byte(SKIP_ROM, dsin);
        ds18b20_write_byte(READ_SCRATCHPAD, dsin);
        temp1 = ds18b20_read_byte(dsin);
        temp2 = ds18b20_read_byte(dsin);
        mutex_unlock(&dsin->ds18b20_mutex);

        buffer[0] = temp1;
        buffer[1] = temp2;

        msleep(20);

        err = copy_to_user(buff, (void *)buffer, count);
        return err? -EFAULT:count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ds18b20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ds18b20_open,
        .read = ds18b20_read,
        .release = ds18b20_close,
};

struct cdev my_cdev;
dev_t dev_num;
static char __initdata banner[] = "Ds18b20 sensor: fifth edition using platform, made by yanjun\n";
static struct class *led_class;

static int s3c2410_ds18b20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ret, err;

        //get the device number in a dynamic way
        if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dev_num, 0, 1, DEVICE_NAME)) < 0)
                printk("alloc_chdrev_region error");
        printk("dev_num = %d\n", MAJOR(dev_num));

        //create and initialize a cdev in a dynamic way
        cdev_init(&my_cdev, &ds18b20_fops);
        my_cdev.owner = THIS_MODULE;
        err = cdev_add(&my_cdev, dev_num, 1);
        if (err < 0)
                printk("cdev error");
        printk(banner);

        //create a device node
        led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DEVICE_NAME);
        if (IS_ERR(led_class)){
                printk("Err:failed in embedsky_leds class.\n");
                return -1;

        device_create(led_class, NULL, dev_num, NULL, DEVICE_NAME);

        dsin = kmalloc(sizeof(* dsin), GFP_KERNEL);
        if(dsin == NULL){
                printk("No memory for ds18b20\n");
                return -ENOENT;

        memset(dsin, 0, sizeof(*dsin));
        spin_lock_init(&dsin->ds18b20_spinlock);
        mutex_init(&dsin->ds18b20_mutex);

        printk(DEVICE_NAME"initialize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s3c2410_ds18b20_remove(void)
{
        kfree(dsin);
        cdev_del(&my_cdev);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_num, 1);
        device_destroy(led_class, dev_num);
        class_destroy(led_class);
}

#ifdef CONFIG_PM
static int s3c2410_ds18b20_suspend(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pm_message_t msg)
{
        /*nothing to do*/
        return 0;
}

static int s3c2410_ds18b20_resum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pm_message_t msg)
{
        /*nothing to do*/
        return 0;
}
#else
#define s3c2410_ds18b20_suspend NULL
#define s3c2410_ds18b20_resume NULL
#endif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s3c2410_ds18b20_driver = {
        .probe                 = s3c2410_ds18b20_probe,
        .remove         = s3c2410_ds18b20_remove,
        .suspend         = s3c2410_ds18b20_suspend,
        .resume                = s3c2410_ds18b20_resume,
        .driver                = {
                .name         = "s3c2410-ds18b20",
                .owner        = THIS_MODULE,
        },
};

static int __init s3c2410_ds18b20_init(void)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s3c2410_ds18b20_driver);
}

static void __exit s3c2410_ds18b20_exit(void)
{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s3c2410_ds18b20_driver);
}

module_init(s3c2410_ds18b20_init);
module_exit(s3c2410_ds18b20_exit);
在ds18b20_read函数中,添加了20ms的休眠,该句用于实现多进程的访问。不添加的话,在我的平台上,只有一个进程读取到温度值。

上面是驱动的代码,还需要修改另外3个文件。
第一个:arch/arm/plat-s3c24xx/devs.c

添加内容:

/*DS18b20 temperature sensor, added by yj423*/
static u64 s3c_device_ds18b20_dmamask = 0xffffffffUL;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ds18b20 = {
        .name                = "s3c2410-ds18b20",
        .id                = -1,
        .num_resources         = 0,
        .resource        = NULL,
        .dev                = {
                .dma_mask = &s3c_device_ds18b20_dmamask,
                .coherent_dma_mask = 0xffffffffUL

};

EXPORT_SYMBOL(s3c_device_ds18b20);
第二个: arch/arm/plat-s3c/include/plat/devs.h

添加内容:

/*added by yj423*/
extern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ds18b20;
第三个: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在smdk2440_devices中添加&s3c_device_ds18b20,

编译,加载模块后,我们去sysfs文件系统去验证一下:

[root@yj423 s3c2410-ds18b20]#pwd
/sys/bus/platform/devices/s3c2410-ds18b20
[root@yj423 s3c2410-ds18b20]#ll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33 bus -> ../../../bus/platform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33 driver -> ../../../bus/platform/drivers/s3c2410-ds18b20
-r--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33 modalias
drwxr-xr-x    2 root     root             0 Jan  1 00:33 power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33 subsystem -> ../../../bus/platform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33 uevent

3. 应用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select.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errno.h>

int main(void)
{
        int i, temper_fd;
        unsigned char value[2];
        unsigned char temp;
        float temperature;
        i = 0;
        if((temper_fd = open("/dev/ds18b20", 0)) < 0){
                perror("open device ds18b20 error");
                printf("exit\n");
                exit(1);

//                printf("before syscall read\n");
        for(; ;){
                int ret = read(temper_fd, value, sizeof(value));
                if (ret != 2){
                        printf("read wrong\n");
                        exit(0);
                }
                temp = value[0] & 0x0f;
                value[1] = value[1] << 4 | value[0] >> 4;
                temperature = (float)value[1] + temp * 6.0 / 100.0;
                printf("temperature = %.2f ", temperature);
                fflush(stdout);
                i ++;
                if (i == 4){
                        printf("\n");
                        i = 0;
                }
        }
        close(temper_fd);
        return 0;
}

运行结果:

[root@yj423 modules]#insmod ds18b20.ko
dev_num = 252
ds18b20 sensor forth edition, made by yanjun
ds18b20initialized
[root@yj423 modules]#./sensor2
open ds18b20
temperature = 32.48 temperature = 32.48 temperature = 32.48 temperature = 32.54
temperature = 32.54 temperature = 32.54 temperature = 32.54 temperature = 32.54
temperature = 32.60 temperature = 32.54 temperature = 32.60 temperature = 32.60
temperature = 32.72 temperature = 32.84 temperature = 33.00 temperature = 33.18
temperature = 33.36 temperature = 33.48 temperature = 33.60 temperature = 33.66
temperature = 33.72 temperature = 33.78 temperature = 33.72 ^CNow kfree has been executed

网友:
DS18B20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