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用MATLAB构造一个对称矩阵。

楼主(2020-06-29):
请教大神,如何用MATLAB构造一个30*30的随机0,1对称矩阵。要求各行各列元素1的个数在2到6之间,非常感谢!

网友A:
clear; clc; close all;
n = 30;
Min = 2; Max = 6;
M = zeros(n+1,n+1);
ii = 2;
while ii <= n+1
    ExistingNumberOfOne = sum( M(1:1:ii-1,ii) );
    TotalNumberOfOne = randi([Min Max],1,1);
    if TotalNumberOfOne < ExistingNumberOfOne || ExistingNumberOfOne > Max
        ii = 2;
        M = zeros(n+1,n+1);
    else
        idx = randperm(n-ii+2,min([TotalNumberOfOne - ExistingNumberOfOne, n-ii+2]));
        tempArray = zeros(1,n-ii+2); tempArray(idx) = 1;
        M(ii,ii:end) = tempArray;
        ii = ii + 1;
    end
end
M = M(2:end,2:end);
U = triu(ones(n),1); D = diag(M);
M = M.*U;
M = M' + M + diag( D );
if sum( Min<=sum(M) & sum(M)<=Max ) == n
    disp( M );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ear; clc; close all;
n = 30;
Min = 2; Max = 6;

  • M =
  •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 1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 0        1        0        1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1        1
  •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