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办法测试,但是总烧机怎么办?

楼主(2020-06-29):
请教大神,开关电源可以去掉子限压电路测试吗?只保留限流电路,用这个办法测试,但是总烧机怎么办?非常感谢!

网友:
    开关电源不能同时恒bai定电流和电压,只能恒定其du中之一。
    通常说的开关电源zhi,是恒压(限流)dao型的,在电流一定变化范围内,其输出电压稳定,当负载电流超过其设定的最大电流时,输出电压将下降。
要输出稳定的电流,就要做成恒流(限压)型的------>
    1、设定最高输出电压,使用恒流电路--如LED电源,在LED串联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即: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输出的电流保持稳定。
2、可以用单片机的PWM构成恒流电路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