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第一种写法的解是正确的,第二种写法的解是错误的。

楼主(2020-06-29):
原方程为:

在用ode45解的时候,第一种写法
function dy=t1(t,y)
dy=zeros(2,1);
y(2)=dy(1);
dy(2)=1;

当我把第三行等式交换位置后,即第三行改为dy(1)=y(2)

最后两种写法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貌似第一种写法的解是正确的,第二种写法的解是错误的。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先去搞清楚“赋值”的含义,等号在matlab里面是赋值,不是相等,不能左右互换
a = 1; b = 2; c = 3;
a = b;
    disp([a b c])

    结果是     2     2     3

网友:
    a = 1; b = 2; c = 3;
    b = a;
    disp([a b c])

    结果是     1     1     3

网友:
    正确的应当是
    function dy=t1(t,y)
    dy=zeros(2,1);
    dy(1)=y(2);
dy(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