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网口的HR911105A的第8角是接信号地还是大地?

楼主(2020-06-29):
RT,RJ45网口的HR911105A的第8角是接信号地还是大地,最近想用到这个,准备画原理图,可是遇到这个问题,希望用过的大侠能给指教下。

网友:
    接系统地,系统地再接大地,要保证该接地回路的低阻抗,否则遇雷击等强电磁感应时就危险了

网友:
    我接的板上gnd,可以用

网友:
    注意看图下面的:Notes: Connect CHS GND to PCB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