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封装?

楼主(2020-06-29):
为了节省成本,有些芯片使用塑封,但是在刚开始做芯片的时候,MPW出来的芯片数量比较少,而封装厂由于利润比较低,不愿意封,各位一般采取什么方式做呢?如果采用陶瓷封装,一方面由于成本高,另一方面,由于试样阶段使用的是陶瓷的,而量产时使用塑封的,这封装的不同会对芯片的性能有一定的影响啊,又怎样来评估这不同封装对芯片性能的影响呢?

网友:
从有效果信号数,高速信号数,功耗 这三方面着手

网友:
    楼上版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