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ad时,不小心将器件拖出了PCB边界,怎么将它移回?

楼主(2020-06-29):
在用ad时,不小心将器件拖出了PCB边界,怎么将它移回?

网友:
    ctrl+a  全选 再MOVE 出来

网友:
    也可激活交互布线设置,在原理图选择元件后再在PCB指定区域放置元件。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A:
    正确操作是:反选,然后移动所选

网友:
    在原理图中选择再移动

网友:
    可以把页面纸张先改大就可以选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操作是:反选,然后移动所选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反选

网友:
    楼主走丢了,不知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
    可在3D模式下把外面的器件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