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ALLEGRO 差分对XNET的问题

楼主(2020-06-29):
    求教各位大佬啊,差分XNET设置问题,差分对串电阻,因此需要设置XNET,十对差分其中有四对设置出问题,四队出问题的都有一根无法形成XNET网络电阻都赋予了模型,而且其无法生成XNET电阻一端走线无飞线,并不是没开飞线,是开了也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这个是可以生成XNET网络的

    这个是可以生成XNET网络的

    这个是无法生成XNET网络的其中一端无飞线,开了显示飞线也没有

    这个是无法生成XNET网络的其中一端无飞线,开了显示飞线也没有

网友A:
    好复杂的连接关系,去掉多余的器件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的连接关系,去掉多余的器件模型。

    杜老师,我取消了这条线路上所有的模型,他是一个共模电感和电阻双layout,取消了哪个电阻端还是没有网络飞线,设置差分对也查找不到该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