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我这个图的电容和电感是怎么选取的?

楼主(2020-06-29):
请问大佬,我这个图的电容和电感是怎么选取的?有什么公式可以参考。这个电感和电容应该是滤波的,后边负载是64MHz的设备。这个不是串联谐振,因为根据公式计算,这组电容电感的频率才5MHz左右。后边负载时射频部分。是不是电容和电感分别滤波,用两个公式得出来的?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用电容、电感要构成什么功能的电路,电容、电感要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得具体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用电容、电感要构成什么功能的电路,电容、电感要起到什么作用;

是的

网友:
你的电路不完整,看着应该是给放大器供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