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5724R的DA一般会在什么模式下失效

楼主(2020-06-29):
AD5724R链接方式与参考电路基本一致,DVCC用3.3V电源,REFIN由参考基准AD580从15V转成2.5V供电,前端控制器是CYCLONEIII的FPGA,但DA输出时有时无,想问下DA一般会在什么模式下失效* k+ T( Z; ]8 M, ]4 V

网友:
DA一般不会出现时有时无的现象,首先检查 硬件连接是否完好,是否存在虚焊,使用示波器逐级检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