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basys3的摄像头图像显示

楼主(2020-06-29):
现在手上有basys3,ov7670摄像头无fIFo,还有iic模块应该是好了,之后改如何操作,是否为建立bram,但向bram里面传输数据的地址没法确定希望大家给简明一点的主意

网友A:
数据存到fifo或者ram里。fifo使用计数器,ram使用地址(也可以用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存到fifo或者ram里。fifo使用计数器,ram使用地址(也可以用计数器)。

谢谢大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