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控制rda5830做一个收音模块但是jtag模式下上电后需要下载两次芯片才能进入工...

楼主(2020-06-29):
自我思考可能是初始化的地方哪里有差错
但是找了一些参考资料和数据手册
以及别人的代码对比
找不到自己的芯片初始化程序的问题
图片是我的初始化参数
请求指教
中英文
复位

网友A:
查代码:
01.检查是否需要对FPGA系统做一次复位。fpga代码增加配置完成后对整个FPGA逻辑复位的过程。
02.检查是否需要在配置收音模块后对其做个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代码:
01.检查是否需要对FPGA系统做一次复位。fpga代码增加配置完成后对整个FPGA逻辑复位的过程。
02. ...

那我再试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