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 可以先导入网表,分散后再改电路板层数吗

楼主(2020-06-30):
看一个实例,好像已导入网表,已分散器件,但是还是双层板,实际最终是6层板的。

网友:
是不是板层被隐藏了呢?

网友:
    可以,但是最好在布线之前确定好以及改好层数

网友:
    可以增加层数就可以了

网友(2020-09-17):
    可以的,我每次布局好后,再确定板层数的

网友:
    自己增加層面就好了,網表和層面的先後導入及設定的順序沒有絕對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