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中,怎么给元器件的参考编号批量加后缀

楼主(2020-06-30):
如下图,现在需要将全部元器件的参考编号加上 后缀A(如,将R2改为R2_A,将C1改为C1_A等).
请问,在pads9.5中,如何批量修改 ?

网友A:
    选择view 菜单栏选项,打开Project Explorer,项目的原理图list在窗口中可以显示出来,选择需要修改的原理图对应页,点击前端加号打开,具体该页面对应的所有器件都会显示出来,选择对应的器件,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对应的器件属性窗口打开,选择Rename Gate ,修改所需要的器件名;修改好后,点击OK ;该器件就修改OK了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view 菜单栏选项,打开Project Explorer,项目的原理图list在窗口中可以显示出来,选择需要修改的原理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