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ds波形不对?

楼主(2020-06-30):
第一个图下面波形是gs波形,上面是ds波形,是加电阻负载时候的波形,但是连接线很长 估计有很高电感
第二个图为电感负载波形  负载为680uH
第三个是电路图

网友:
    你带电阻的长电线,哪有可能这么高的680u电感,小很多,且而你一图是带电阻串电感,二图是电感,两种不同,那个Vds当然不同。

网友:
    MOS管的阈值电压是多少,DS完全打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