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封装和尺寸关系

楼主(2020-06-30):
封装是否表示一个标准,一个封装有且仅对应一中器件尺寸。比如说LM7815的封装是TO-220,另外一个3端元件的封装也是TO-220,那么这两个封装表示焊盘尺寸大小是否是一样的,两个封装可以互换吗?1 p1 J1 @% c8 k6 k

网友:
元件封装是指元件的实际外形尺寸,不同的元件如果外形尺寸一样,就可以用同一个封装名称

网友:
    是一样的,大小一样,属于TO-220封装

网友:
    就和0805/0603一样一样的,通用。不过最好查一下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