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台D3经常报真空泵温度异常,按下复位开关也还是容易报怎么办?

楼主(2020-06-30):
公司有台D3经常报真空泵温度异常,按下复位开关也还是容易报怎么办?总感觉只要停机时间长点或者运行状态下待板,再重新开机就会报。连续性的打板又没什么问题,之前也交换过真空泵,现象还是依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真空泵的散热扇上有个风扇转速sen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