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能打开DDB文件吗?怎么操作

楼主(2020-06-30):
AD10能打开DDB文件吗?怎么操作

网友:
    能吧。。。。但我不会,等大神回复

网友A:
    可以打开,直接在AD10中选择【File】-【Open】可以选择.DDB格式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直接在AD10中选择【File】-【Open】可以选择.DDB格式的文件

    不行的,需要安装protel插件,使用导入的方式打开

网友:
如果你的AD10不是正版,就直接装AD20,直接打开就好
方式:File----import wizard,选择打开99SE类型DDB文件,然后一步步做

网友:
    补充:可以装个99se,把DDB里的文件导出来,再在AD里打开 PCB   ,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