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最后的仿真结果是fail的,为啥,大神解释下

楼主(2020-06-30):
小白啊,哪位大神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很明显,LP500是个红框,说明它有问题。允许的电流为10A+/-3%,实际过流10A,这还是超标了。

网友:
    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LP500是个红框,说明它有问题。允许的电流为10A+/-3%,实际过流10A,这还是超标了。

    为啥我铜皮画的这么细,但压降确很小,跟常识不符合。
    我是设置的恒流模式,
另外,为啥负载只有电容,互连的mos管没法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LP500是个红框,说明它有问题。允许的电流为10A+/-3%,实际过流10A,这还是超标了。

为啥我铜皮画的这么细,但压降确很小,跟常识不符合。
    我是设置的恒流模式,
    另外,为啥负载只有电容,互连的mos管没法选择

    电流那么小能有多大的压将

网友:
    这个不懂可以来办公室找我啊。。。

网友(2020-08-12):
    话说,负载不是选择IC这些么?为什么你的都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