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开关柜和控制柜,都需要哪些必要的元器件?求教

楼主(2020-06-30):
做一个开关柜和控制柜,都需要哪些必要的元器件?求教

网友:
    开关柜:主要是断路器、隔离开关。是执行元件。 控制柜:主要是起监测、控制的二次回路。是控制元件。

网友:
    这要具体看什么柜子了 , 高压的还是低压
比如低压开关柜 有电流表 电压表 隔离开关 空气开关 如需计量 还需要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