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能看看这是个神马芯片?

楼主(2020-06-30):
里面的U8是个神马芯片?确认是这个坏了。但是真不知道是个神马东东。3.3V的也有同样的一个,我有同样的2个板,好板子通电后3.3V和1.1V都有电压,坏的3.3V没有,1.1V有,把1.1和3.3V对调,3.3V有,1.1V没有,应该是这个U8有问题了,没型号。也没有原理图。请教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的,有可能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

    三极管的可能行更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