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tek 60V6A独立双通道电源选型方案

楼主(2020-06-30):
市面上的开关电源或线性电源都是负极对地隔离的,可以通过电源串并联实现电压或电流的抬升。当需要的电源输出比较特别,我们可以通过串并联的方式替代单独整机电源。
比如:需要一款电源实现独立双通道给芯片供电,通道1要求输出60V6A,通道2要求输出-10V3A,此时通过对市面主流台式电源对比发现,只有E36234A电源具备独立双通道60V 10A,400W,覆盖需求。
但是这台设备市场价两万六千多,其优势在于可以设置内部自动通道串并联,提供相关指令集方便系统集成。但是单单从输出性能上考虑就不具有很好地性价比,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替代方案来降低成本实现。
普源DP711为单通道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是为需求成本更低、尺寸更小的高可靠性电源用户设计的一款基础电源产品,具有低纹波噪声,快速瞬态响应,优秀的电源和负载调节率等特性,并具备强大的定时输出功能以及完备的保护功能。
DP700系列电源支持电源串并联功能。串联(并联)两台或多台电源可以获得更高的电压(电流)。电源串并联时,相应参数的设置必须符合安全要求。
电源串联
串联电源的输出电压是所有通道的输出电压之和
操作步骤:
1. 按上图所示连接负载和通道输出端子,连接时注意极性(各通道的正负端顺序相连)。
2. 打开仪器,参考“恒压输出”一节中的介绍设置符合安全要求的通道输出参数。
(1) 为每个通道设置合适的输出电压。
注意:务必保证所有串联通道均工作在恒压模式。
(2) 为所有通道设置相同的输出电流。
注意:所有通道的电流设置值必须相同。
(3) 为所有通道设置相同的过流保护值,并打开每个通道的过流保护功能。
注意:所有通道的过流保护值必须相同。
3. 打开每个通道的输出。
此时,负载实际得到的电压为两个通道的输出电压之和(VL = V1 + V2)。
电源并联
并联电源的输出电流是所有通道的输出电流之和。以两个通道并联为例,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操作步骤:
1. 按上图所示连接负载和通道输出端子,连接时注意极性(各通道的正负端分别相连)。
2. 打开仪器,参考“恒压输出”中的介绍为各个通道设置合适的输出参数。
注意:根据负载的实际需要,所有通道可以工作在恒压或恒流模式。
3. 打开每个通道的输出。
此时,负载实际得到的电流为两个通道的输出电流之和(IL = I1 + I2)。
以上60V6A独立双通道电源选型方案由西安安泰测试技术工程师提供,如果大家在选择电源、示波器、频谱仪、万用表等电测仪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安泰测试。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