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将R1的值从0.1MΩ 改为了100kΩ,两次仿真的结果尽然不同,为什么?

楼主(2020-06-30):
下图是两次仿真结果,我只改了R1的值,分别为100k和0.1M,他们两个明明相等,为什么结果不同?

网友A:
这个软件会不会把0.1M当作0.1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会不会把0.1M当作0.1毫啊?

哦哦,那我把单位写全试一下,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