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 里有没有自动加电镀边和阻流边的指令呢?

楼主(2020-06-30):
请问在CAM350 里有没有自动加电镀边和阻流边的指令呢?

网友:
应该有吧,现在的软件功能感觉都很强大

网友:
加阻流块的命令与铺铜的指令是相同的,具体操作如下:菜单Add ->polygon 弹出polygon setting 对话框。
如果你要自己画一个封闭的区域选Draw Border,已画好了一个封闭的区域则选Select Border。
第二列选Vetor Fill;
最后一列选Dcode;
接下来按Edit,进入阻流块pattern 的编辑器对话框。选择一个Dcode,输入自己想要的x,y 间隔、偏移量等;
最后要save 成一个pat文件,下次就不用再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