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文件问题

楼主(2020-06-30):
function dy=qipao(t,y,c,Pv,PA,sigma,rho,n,mu,w)
dy(1,1)=y(2);
dy(2,1)=((PO+2*sigma/RO-Pv)*((RO/y(1))^(3*n)+Pv+PA*sin(w*t)-P0-2*sigma/y(1))/(rho*y(1))..........
    -4*mu*y(2)/(rho*y(1))........
+((P0+2*sigma/R0-Pv)*(R0^(3*n))*(-3)*n*(y(2))^((-3)*n-1)-w*PA*cos(w*t))/(rho*c).......
-3/2*(y(2))^(2)/y(1);

end
>> qipao
错误: 文件:qipao.m 行:5 列:21
圆括号或方括号不对称或异常。

错误使用 dbstatus
错误: 文件:\MATLAB\bin\MAT\qipao.m 行:6 列:21
圆括号或方括号不对称或异常。
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代码少一个右括号

网友:
function dy=qipao(t,y,c,Pv,PA,sigma,rho,n,mu,w)
dy(1,1)=y(2);
dy(2,1)=((PO+2*sigma/RO-Pv)*((RO/y(1))^(3*n)+Pv+PA*sin(w*t)-P0-2*sigma/y(1))/(rho*y(1))...
         -4*mu*y(2)/(rho*y(1)))...
        +((P0+2*sigma/R0-Pv)*(R0^(3*n))*(-3)*n*(y(2))^((-3)*n-1)-w*PA*cos(w*t))/(rho*c)...
        -3/2*y(2)^2/y(1);</font>

网友:
代码少一个右括号 仔细检查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