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隐藏掉Altium Designer里的钻孔符号,怎样操作呢?

楼主(2020-06-30):
想隐藏掉altium Designer里的钻孔符号,怎样操作呢?

网友:
这个能隐藏吗?

网友:
PCB图上有钻孔符号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钻孔符号是什么??是一种文本符号?和钻孔有关的数据?如果是的,你可以把钻孔符号放在Drill Drawing层或者其他层,不需要时隐藏该层,在导GERBER给生产厂家生产时,如果需要钻孔符号时也可以选择该层直接导出,并附件说明该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