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怎样与PLC珠联璧合完成电机控制?

楼主(2020-06-30):
    接触器怎样与PLC珠联璧合完成电机控制?
    EDA365原创   作者: 巢影字幕组

    大家应该都是在电子行业摸爬滚打的人,对于星三角电机启动器肯定也不陌生。看下图:

    上图这种星形连接方法,可以让电机消耗的电流为该电机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但是却使用了三个接触器。

    • 可是接触器由什么组成?
    • 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

    •

    假设有一个灯要打开,给它接上电线,接通电源,灯就会一直亮着。如果要打开或关闭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灯接电的那跟线上放置一个简单的开关,无论什么时候,灯都可以打开或关闭。

    现在,假设有一个电机要打开,那么在其连接线上连接一个三相电源电路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想像控制灯那样让电机也可以在需要工作或停止的时候启动或关闭,那么就可以采取与灯一样的处理方式,在同样的位置添加一个开关。

    该开关与您在灯泡上使用的开关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工业交换机,我们称这种工业开关为“接触器”。

    接触器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线圈(或电磁体)和触点。

    当线圈通电时,线圈的周围就会产生电磁场,在电磁场的作用下使触点闭合,从而使电流从电源流向电机,电机就可以工作了。

    是不是接触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啊?

    不要着急,问题又来了,我们用接触器控制了电机,使电机可以处于启动或关闭状态,可是我们却没有用于接触器的按钮,那么如何使接触器通电和断电呢?

    我们可以通过将接触器的线圈连接到PLC输出端或其他任何类型的控制器上,通过PLC的输出或其他类型的控制器来控制接触器的通电和断电。

    这里给大家详细介绍通过PLC使接触器的线圈通电的方法:

    首先,要有一个PLC设备,给这个设备添加电源按钮,控制电源的接通和断开;

    然后,在计算机上编写一个PLC程序,这个程序就是为了确定按下按钮后,何时向输出端发送信号,使接触器的线圈通电;

    编写完程序后,将程序下载至PLC,这样就可以使PLC确切知道需要执行的操作,当按下按钮时,PLC将电信号发送到接触器的线圈,线圈通电,产生电磁场,使触头闭合,电动机工作。

    到这里关于接触器与PLC珠联璧合完成电机控制的整个过程就告一段落了,你们有收获吗?有没有加深你对这方面的理解呢?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到的或者想问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出品丨EDA365
    作者丨巢影字幕组
    排版编辑 | momo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原来是靠电生磁,将电机的开关闭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