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Altium Designer出现过的这些BUG,你遇到过吗?

楼主(2020-06-30):
原理图
修复了两次使用Ctrl + W时导致崩溃的问题。
解决了如果在“消息”面板中启用了“在消息面板中报告抑制的违规行为”选项,则导致不报告被抑制的违例的问题。(BC:12706)
修复了导致原理图在较长时间后崩溃的问题。
增加了将“爬电距离”设计规则添加到原理图文档的功能。
修复了在拖动电线时导致“网络标签”与网格未对齐的问题。
修复了在文本对象的嵌入式编辑过程中导致字体大小更改的回归问题。(BC:12873)
修复了导致引脚名称的取反对齐导致特定字体显示不正确的问题。(BC:12991)
修复了将导出为PDF文件格式时导致透明几何形状打印为实体而不是透明形状的回归问题。(BC:12555&BC:13051)
解决了导致在“属性”面板中编辑属性后,指示符/注释属性无法自动更新原理图库文档的问题。
更新了动态编译器,以便在打开多个项目时更好地处理项目编译和内存管理。
修复了导致透明度级别显示不正确的回归。
修复了导致文本和文本框架在文本中没有选项卡时无法居中对齐的问题。
修复了在验证过程中编译器错误地报告重复的网络名称的问题。
修复了原理图“注释”对话框的问题,该对话框中右键单击“按项目订购”命令不起作用。(BC:12964)
解决了“打印配置”中的“打印选择”控件导致空白文档的问题。
修复了在原理图文档上使用重复功能和差分对总线时导致验证错误发生的回归。(BC:12468,BC:12889)
修复了导致具有间接网络标签的线束生成错误连接性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IEEE符号无法正确渲染的问题。
修复了即使从相关原理图图纸中删除了相应的设备图纸符号,设备图纸仍保留在项目结构中的问题。
修复了以下问题,该问题导致在运行ECO且将“参数集”伪指令分配给连接到总线或线束的端口时导致空的网络类。
修复了导致原理图文档中出现稳定错误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 SheetDesignator关键字格式在多通道配置期间无法识别,导致错误解释的问题。(BC:12796)
修复了在板级注释期间未在指定人编号中使用$ SheetNumber关键字的问题。(BC:12710)
修复了导致毯子的虚线在PDF输出中具有正方形而不是圆形边缘的问题。(BC:12677)
修复了导致模板中文本对齐方式不正确的问题。(BC:12564)
修复了导致工作表条目名称更改时出现不正确的重复网络错误消息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未使用的托管原理图图纸在删除后无法从项目中删除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软件无法检测到连接矩阵中指定的输出端口与输出端口冲突的回归问题。(BC:13074)
修复了仅选择部分而非全部原理图文件生成时,导致智能PDF对话框挂起并消耗大量CPU功能的回归问题。
修复了使用键盘快捷键移动选定对象时导致它们消失的问题。(BC:12835)
修复了在使用原理图库编辑器中的“向剪贴板添加模板”命令后,使用Ctrl + C或Ctrl + X键盘快捷键后,导致altium Designer挂起的回归问题。(BC:13081)
修复了导致项目参数无法正确传递到图纸符号的问题。(BC:13133)
修复了在原理图文档中选择对象时导致性能下降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在文档之间导航时上/下层次结构不起作用的问题。(BC:12907)
修复了回归问题,该回归问题导致在启用“动态编译”时在Project Releaser流程中生成的物料清单(BOM)报告显示不正确的物理指示符。(BC:13302)
修复了将某些组件放置在原理图文档中并更新到PCB文档中时导致“索引超出范围”错误发生的问题。
修复了回归问题,当您从原理图文档中单击带有无效URL的放置的超链接时,会导致软件崩溃。(BC:12773)
修复了阻止将修改/添加的网络类或规则一次应用于多个选定参数集的问题。(BC:13355)
修复了库重新加载后重置自定义字体设置的问题。
印刷电路板
在存在复杂形状的情况下改进了布线性能。
修复了将某些组件放置在底层时,导致纹理显示在与板相邻的表面上而不是外表面上的回归问题。(BC:11732,BC:10304)
修复了在CAMtastic中生成ODB ++文件时导致崩溃和PCB文档更改的问题。
修复了在生成OutJob文件时更改了PcbDoc的回归问题。
修复了导出的DWG文件导致的错误,如果最初创建的打击垫的中心偏移孔,则会导致打击垫的孔错误地导出。(BC:8168)
修复了在层堆栈中添加或移动金属层后,在层堆栈管理器的“阻抗”选项卡中自动更新参考层的问题。
修复了当打击垫具有特定设置组合时,NC钻孔文件中缺少打击垫孔的问题。
修复了当从3DPDF文件查看时导致自由焊盘从阻焊层消失的问题。
处于多线程模式时,增加了在层堆栈管理器中计算阻抗分布的功能。
修复了在“返回的最小间隙”上运行设计规则检查会导致错误的问题。
修复了运行“显示差异”命令后导致不正确比较的问题。
修复了为交互式长度调整联合指定重复名称的问题,该问题导致重新打开PCB文件时出现错误。
现在,拾放文件中包含标准(无BOM)组件,以支持基准。
修复了导致以ODB ++格式从镜像嵌入式板上删除所有True Type文本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在选择“机械层17”作为所需层之后,ODB ++轮廓/轮廓层恢复为“板轮廓”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ODB ++输出未将网络信息分配给空闲键盘的问题。
解决了导致“多边形”热释放图形与目标对象不重叠,也无法正确显示生成的ODB ++输出的问题。
在ODB ++设置中添加了用于选择度量单位的选项。
添加了用于在ODB ++安装程序中选择输出文件类型的选项(BC:8262)
修复了不允许在“图层堆栈管理器”中删除或添加某些图层的回归。
修复了导致引用项目参数的组件注释在PCB中显示为文字字符串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拖动选定轨道时键盘箭头不起作用的问题。(BC:12797)
修复了“属性”面板浮动而不是停靠时,不允许更改多个组件的封装的问题。(BC:12717)
解决了导致PCB库足迹以不正确的字母数字顺序排序的问题。(BC:12579)
修复了导致OutJob文件的Gerber输出截断所生成文件名中倒数第二个句点(。)(如果文件名包含多个句点)的问题。
修复了如果未将“原理图打印”设置为要生成的第一个PDF导致PDF不显示组件参数的问题。(BC:3703)
修复了导致提示时光标不捕捉到打击垫中心的回归问题。(BC:12655)
组件参数支持已添加到ODB ++组件导出器。
修复了在粘贴的对象上运行设计规则检查器(DRC)后不会显示任何错误的回归。
修复了导致PCBLib文件中的字符串跳到绝对原点的问题。(BC:12933)
修复了导致某些对象产生的水滴行为不正确的回归。
修复了在PCB中拖动走线段时导致崩溃的问题。(BC:13055)
修复了导致错误的xSignal延迟值的问题。
修复了启用TrueType字体时导致PCB打印输出不正确的理由的回归。(BC:13025,BC:13253)
泪珠不再影响路由信号长度的延迟计算。
修复了提交托管项目更改但一段时间未推送到服务器时导致错误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使用“从源原理图导入更改”命令后,Altium Designer显示有关“没有顶级文档要比较”的错误消息的问题。
.SameCoordinates文件属性已添加到Gerber输出。
修复了Gerber错误,该错误中选择了非圆形孔径来绘制圆弧。
修复了导致选择连接铜选项不选择面的回归问题。
制图员
修复了合并表中的单元格会导致错误消息的回归。
修复了当从Draftsman文档中导入更改时导致步骤模型崩溃的问题。
改进了“钻表”中孔公差的显示,该表现在显示:空字段为空白(而不是无);和+ ve和-ve零值。(BC:11213)
修复了从Draftsman模板创建文件时导致无法正确传输参数的错误。(BC:11424)
改进了所有Draftsman对象的网格捕捉。(BC:8351)
向圆弧段和圆象限的中心添加了尺寸标注。(BC:12012)
添加了对Board逼真的视图变体的支持。(BC:11977)
Draftsman文档中具有的“ All Variants”选项已重命名为“ No Variants”,以反映以下事实:这两个选项功能相同,并在Draftsman文档和“项目”面板之间保持一致。(BC:11529)
增加了捕捉到行中间的功能(BC:7663)。
增加了在Draftsman文档中使用原理图模板的功能(BC:6630)
矩形形状选项已添加到“板详细视图”。(BC:8271)
增加了在“钻取符号配置”对话框(BC:11304)中更改选定符号的符号大小的功能。
现在,可以在Draftsman编辑器中使用与PCB编辑器中可用的钻表相同的符号,以确保一致性,这要归功于新的“带有PCB的同步符号”选项。(BC:8197)
SVG文件格式已添加到Draftsman文档(BC:10014)
将尺寸捕捉到零部件参考的功能已添加到Draftsman编辑器中。(BC:7031)
将当前的网格单位添加到状态栏。
在Draftsman编辑器中拖动顶点时,添加了多选功能。
在文档选项的“对齐距离”中添加了相对值。
添加了“新建”命令以插入或添加新工作表(BC:8131)
添加了板尺寸信息以记录参数(BC:7482)
修复了对于刚柔设计无法正确演示逼真的视图的问题。
解决了Assembly View不遵守文档变体设置的问题。
现在可以在Draftsman中使用服务器端原理图图纸模板。(BC:6630)
修复了当在4K显示器上使用超过100%的显示比例时,导致缩放功能在Draftsman和Multi-board Schematic编辑器中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BC:12233)
修复了不允许对克隆的托管Draftsman模板进行编辑的问题。
平台
修复了导致自动保存功能在手动保存后在第一次备份期间对库文件多次运行的问题,具体取决于使用相同库文件的项目数量。
修复了导致从任务栏中单击任务图标时Altium Designer无法最小化的问题。
“属性”面板的“组件”模式中的3D预览中提供的背景色已更改为灰色,以与黑色组件形成对比。
修复了使用“组件”面板后导致CPU使用率过高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用户一次只应使用一个许可证的情况,该问题导致用户在选中“自动登录”选项时一次要使用多个许可证。
从平面表源(dblib,csv,ODBC)为Concord Pro和NEXUS配置和执行的组件数据同步。
修复了导致缩放和突出显示功能对于生成的PDF中的某些对象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
修复了使用“首选项”对话框的“脚本系统-全局项目”页面安装脚本时打开“查找相似对象”对话框后导致崩溃的问题。
修复了以下问题:如果光标位于文本的开头或结尾,则在键入时会删除在端口名中键入的整个文本。
修复了执行SVN功能“与头部比较”会导致在“项目”面板中显示不正确的项目结构的问题。(BC:12882)
修复了导致“ Aperture向导”对话框大小不正确的问题。
添加了“共享”对话框,使您可以直接从软件内部与其他人共享设计项目
重新设计了用户登录名和连接下拉菜单。
查看和编辑时,增加了共享任何服务器上的项目的能力,而无需其他验证对话框。
修复了导致活动面板的选项卡不显示为活动的错误。
增加了从您的工作区邀请团队成员编辑所选项目的功能。
修复了通过代理服务器从基于云的工作区中打开项目的问题。
默认情况下,“存储管理器”,“消息”和“输出”面板现在处于隐藏状态。
安装后首次启动Altium Designer时的改进的体验,包括自动登录AltiumLive和选择适当的许可证。
更新了连接和授权过程,以减少软件启动时间。
数据管理
能够通过Altium Designer启动Altium 365工作区创建
将首选项保存到文件(* .DXPPRF)时,现在包括“首选项”对话框的“数据管理-SVN库”页面上的缓存文件夹。
修复了导致“属性”面板的“组件”模式下的链接在被删除直到重新打开“属性”面板后不消失的问题。
改进了库迁移器的性能优化。
新选项已添加到“高级设置”对话框-Explorer.ShowSystemFolders。启用此选项后,通过“资源管理器”面板浏览服务器内容时,所有已连接服务器的系统文件夹将可见。
修复了导致单击“登录”然后访问您可以从用户登录下拉列表连接的服务器/工作区后再次打开“登录”对话框的问题。
修复了单个组件编辑器不支持2级修订版本命名方案,在编辑和重新发布组件后出现重复的修订ID错误的问题。
改进了“组件”面板的缓存行为,仅显示当前连接的服务器中的缓存组件。
修复了在“从库更新”对话框中禁用“保留参数位置/可见性”选项时,导致参数的位置和可见性不更新的问题。
修复了以下问题:如果证书是自签名的,则登录https服务器将不允许某些插件在软件中运行。
修复了项目管理器的性能下降问题。
访问“创建项目”对话框时,缩短了执行时间。
修复了将项目提交到版本控制时导致错误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报表生成后,打印设置从原始模板丢失的回归问题。
修复了导致在“组件”面板中安装导出的.IntLib文件后出现错误读取“无法识别的库类型”的回归问题。
解决了导致“组件”面板中的筛选器不显示所有可用值的问题。
物料清单
修复了导致导出时* .XLSM或* .XLTM中的Excel宏被删除的问题。(BC:12723)
层堆栈管理器
修复了当选择“更新”时,导致新添加的材料在Altium材质库对话框中无法更新的问题。
进出口
KiCAD导入器已添加到Altium Designer中。(BC:6199)
修复了导入特定CADSTAR PCB文件时会导致访问冲突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CADSTAR原理图无法正确导入的问题。
修复了P-CAD导入器的一个问题,该问题在导入特定的PCB文件时会导致列表索引超出范围。
修复了导入CADStar项目时导致对象显示不正确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导入反义网络名称的CADStar项目时导致反斜杠错误地出现在第一个字符之前的问题。
修复了导入P-CAD设计时导致导孔和焊盘无法导入的问题。
修复了导致DxDesigner错误导入组件的问题。(BC:12361)
添加到导出到AutoCAD时选择指定图层的功能。(BC:6287)
输出量
.FilePolarity属性已添加到Gerber输出中

网友:
从来都没记录过报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