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求助

楼主(2020-06-30):
AUDIO XPERTS 4TV2112电源板,上手维修员将U2换成了IR2153,爆了MOS ,放弃维修,转到我手上。原来我也以为是IR2153,结果换上并把芯片后,依然没有输出。仔细分析IR2153的振荡原理,发现3脚 与电路根本就不同。于是用万能洞洞板搭建2153电路,按IR2153的规格书电路,并将6脚 接地后,输出正常。但按板上的电路搭建,根本就没有输出,。请教一下大师们,有谁知道U2 的真实型号。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熟悉的8脚芯片,,飞线也可以处理

楼主:
不行。因为必须要半桥驱动还要带稳压。半桥好解决,稳压才是难的